Y450触发通电电流到1.46A不显示,外接有信号无图像,南桥发烫

楼主(2015-03-12):
。 Y450 待机电流0.0062A ,触发通电电流到1.46A本身屏幕不显示,也无开机LOGO声音,确定不是暗屏。有LCD VCC有3.3v。
。 外接有信号无图像,显示器指示灯都变色了,感觉灯管都亮了,就是灰屏,什么都不显示。
。 南桥发烫AF82801IBM.。不知此南桥发烫是否正常????触发后触摸南桥芯片感觉是很烫手。。
。 外接灰屏,怀疑显卡问题,把显卡N10P-GE1加焊一次一样,植株一次一样。。。
从上电电流来看,已经过了内存了。不不上内存电流1.06A,上内存1.46A应该是到显卡了 。
。 请教要不要换南桥啊??  期待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Y450 这个机器可以跑码吧。

网友:
测下USB 口阻值,不行先换个南桥,不行在换显卡

网友:
我现在看到联想的都有点怕了

网友:
此机是集、独双显卡吧?南桥是什么系列的?有的机器集、独显卡切换是需要南桥的,还是换个吧。

网友:
这个怎么明细的显卡还救助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南桥本来就烫,玩玩游戏 直接烫手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这个坏得多,做BGA是不行的

网友:
加焊下 显卡吧 。Y450 显卡问题多多  待机正常 除非ICH 明显很汤 不然不建议换。

网友:
这个显卡只能换,加焊是不会好的,显卡虚焊的时代基本都过去了。

网友:
关键是屏接口的CLK 和DATA有没有波形,有的话拔掉屏线再外接。没有肯定是显卡坏。

网友:
0.006待机 是不是有点大啊  Y450是单显卡  PM45的芯片组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IBM 的南桥本身温度就高,查一下 显卡的供电

网友:
还是 显卡部分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感觉就是显卡。换掉试试看吧。南桥IBM发烫正常的。换好后给个结果吧。

网友:
我还在维修中。显卡没有现货。定芯片中…………

网友:
把显存也重新做一遍看看

网友:
等待楼主分享成果,但愿成功!

网友:
把显卡换了吧!~

网友:
这个南桥烫手是不正常的

网友:
不会是小板问题吧,电压都对吗?

网友:
这机器 可以跑码的,南桥烫有多烫啊?

网友:
这个南桥好像容易坏,我有两台都是这个南桥坏,其中一个换了4个南桥才好,有换过一个电流1.2A不显示的,是方正S410IG 的笔记本,AF82801IBM南桥

网友:
仔细查下显卡和显存的供电

网友:
换中间那电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