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这个是什么元件呢

楼主(2015-03-12):
知道说一下,

网友A:
贴片电感。  一般都直接叫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感。  一般都直接叫电感。

电感不用L表示的吗,怎么会用B表示呢

网友B:
上面的字是什么,似是电阻的模样,但又是B字的,电感应该是L字的啊,真心请教见过的大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字是什么,似是电阻的模样,但又是B字的,电感应该是L字的啊,真心请教见过的大师。

这是磁珠,属于电感类,可以有效抑制杂波,手机中耳机部分经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磁珠,属于电感类,可以有效抑制杂波,手机中耳机部分经常用到

真心感谢,以前的彩电的行管的脚都会套一个的,没有想到这里也会用到它。

网友:
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你是说不要东西,直接锡焊连接?

网友:
b应该是保险 看那么粗 肯定不是信号线

网友:
看外形是个电感!!

网友:
想问下 是什么类型的电感  知道的说下 三星 机器上就有这个

网友:
一般都喊成电感

网友:
烧黑了 ,,看不清楚。。不是电感就是电容 电阻!!

网友:
记得磁珠是用FB表示的。

网友:
量一下看看通不通,不行就直连看看

网友:
   这个 貌似 是电感 啊

网友:
B2????2B???
B不是保险么。。或是电感也行啊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看样子应该属于电感一类的

网友:
是电感啊!标法不一样

网友:
看着像贴片电感 看下线路走线是连哪的

网友:
是贴片的电感.可以短路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感。 一般都直接叫电感。
是电感 我见过

网友:
大概是电感,呵呵看不清楚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电感

网友:
这个用B表示的磁珠电感和平时用L表示的电感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