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开机报错 dma-1 error

楼主(2015-03-12):
华硕P5QPL 开机报错 dma-1 error 有人解决过没啊
开机报错

网友:
开机图片。。。。

网友:
刷BIOS看看,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有一片换完南桥跑过了,不报这个错了,但只显了一次,后来不跑码了,估计是南桥没换好。

网友:
先刷BIOS,,刷了在换南桥!!

网友:
内存报错吧

网友:
之前进行过那些维修?如果没有,应该是软件故障。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上的故障,你去刷一下,肯定会好,如果不会耍请看http://www.xiangeang.com/

网友:
拔掉所有的线,就接显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