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D显示器 电源板SW和5V短接下 显示器就能正常点亮

楼主(2015-03-12):
LED显示器 电源板SW和5V短接下 显示器就能正常点亮,否则显示开关一闪一闪的 而且闪烁 电源板也跟着滋滋响 电脑屏轻微不明显闪烁 开关无效 但是短接下 开关就好用 大概是那里原因

网友:
在线大神们

网友:
帮帮忙啊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A:
后级可能有短路 电源超负载发出滋滋响

网友:
高压的问题 啊    看12V  5V  是否  电压正常

网友:
12v 5v 供电电压正常 滋滋响 比如说短接下电源板的5V和sw 就不滋滋响了 电脑休眠后 电源板又开始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可能有短路 电源超负载发出滋滋响

12v 5v供电电压正常 短接电源板5v和sw 开机后就不响了 电脑休眠后 又响 但是可以唤醒 显示器亮了之后 开关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断电一会就又不好用了

网友:
LED维修的太少了 贴子也少,什么结果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还是有些拉不起负载吧

网友:
可能是哪里在漏电  要仔细检查

网友:
问题应该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