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示波器高手进来看看,很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5-03-12):
一台华硕机,用适配器正常开机,进系统,听歌全正常。 单独用电池开机,问题来了,进系统走到进度条位置就奇慢,超级慢,甚至半小时还在走进度条,偶尔进去系统,听歌一试,声音就不正常了,音速降低,声音变调了!
示波器分别打了下用电池和电池+适配器情况下的各个主要供电的波形,望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用电池时的CPU供电波形

用适配器时的CPU供电波形

网友A:
你敢告诉我你这波形哪里测试的吗

网友B:
嗯。都不说哪个点出来的波形别人帮不了你……再说这个两波形圈没什么区别。可能你测错点了吧。

网友:
还有你测量时的的电压档位与时间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敢告诉我你这波形哪里测试的吗

我是小白,就不要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都不说哪个点出来的波形别人帮不了你……再说这个两波形圈没什么区别。可能你测错点了吧。

是下管D级。就是高度不一样。 我是小白,不太懂,望赐教!

网友:
直接拆掉声卡芯片进系统试试。

网友:
明显是电池供电不足造成的,看看电池到寿命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下管D级。就是高度不一样。 我是小白,不太懂,望赐教!

肯定不一样啊 电流消耗大 导通的也强

网友:
我连示波器怎么用的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啊 电流消耗大 导通的也强

哦,明白。如图只能说明导通率不一样。  谢谢赐教! 机器已经修好,是CPU的问题,原机是T5的,换个T3的就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机器已修好,是CPU的问题,原机是T5的,换个T3的就好了。

网友:
cpu电压是会自动调节的

网友:
示波器的时基选择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