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2252TX高压板AIP 0178A短接ON与接地后黑屏

楼主(2015-03-12):
LG W2252TX高压板AIP 0178A短接ON与接地后黑屏,开不了机了,原本可以开机的,短接高压板上的ON(第三针)与接地(第五针)后就变成这样了,怎么恢复正常?强开机组合是?

网友:
这是不小心对地短路烧元器件了,检修吧。

网友:
步子大了吧,,,,,儡

网友:
去掉高压板看看

网友A:
断开就行了 你直接把控制信号拉低导致上拉供电也拉低 当然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就行了 你直接把控制信号拉低导致上拉供电也拉低 当然开不了机了

断开了也不行,重新触发同样不行,看来真的是元件烧了,我再测试看看

网友:
这个 程序诗歌通病吗 ?

网友:
改个  高压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