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风扇狂转

楼主(2015-03-12):
版号 k42jc rev2.0 内存贴纸k42jc (0203a)   客户自己刷黑,现在换了好几个 刷完能点亮  风扇狂转

网友A:
还得继续刷,刷对为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继续刷,刷对为至。

刷了好多了!!!要么是风扇问题  要么是网卡问题

网友:
淘宝买一个

网友:
继续刷bios 啊

网友:
风扇狂转,温度高吗?不高的话继续找程序刷。

网友:
坛子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你找找。。

网友:
目测BIOS 的问题,得刷原厂的

网友B:
普通的BIOS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结果记得回复

216的都是狂转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BIOS没有用的

记得以前 买过一个说是合成的  刷过解决了  但是那个BIOS 找不到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结果记得回复

下载刷了  试过了  风扇不狂转了,问题是网卡发现硬件带个叹号!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载刷了  试过了  风扇不狂转了,问题是网卡发现硬件带个叹号!怎么解决?

你的网卡硬件问题吧。不一定是BIOS问题啊!!

网友E:
{:4_113:哈哈 散热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网卡硬件问题吧。不一定是BIOS问题啊!!

刷别的BIOS 是好的 。就是风扇狂转 ,这个风扇不狂转了,网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_113:哈哈 散热好

你这摆明来刷分的么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别的BIOS 是好的 。就是风扇狂转 ,这个风扇不狂转了,网卡驱动装不上

那就不清楚了。这个也是别人给我的

网友:
换个BIOS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清楚了。这个也是别人给我的
还是要谢谢你啊 !

网友:
ASUS的机器BIOS版本比较多,楼主还的继续刷啊!

网友:
因该还是刷的问题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也是这个型号的笔记本,BIOS版本是209的!风扇倒是不会狂转,就是有线网卡怎么装也装不上!有感叹号!搞到我现在只是能用无线!

网友:
呵呵。华硕的BIOS 会搞死人的。。

网友:
风扇常转客户应该能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