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维修怪问题

楼主(2015-03-12):
前两天接到的一台机子,华硕f81se,加电无显,大家都知道,这台机子显卡爱出问题,于是加焊显卡,bga后,显卡短路,以为没做好,取下来一量,显卡是好的,板子没短了,然后重新值球,装上去一看,NND,又短了。确认显卡已经焊好了,以为是显存的问题,全部摘下,还是短路,期间没有通过电,所以不存在短路烧东西,求解。

网友:
微短比较麻烦

网友A:
我就焊了显卡而已,显卡和板子分别又是好的,奇了怪了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显卡本来就阻值低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显卡本来就阻值低呢

加焊之前量过,没有这么低,现在显卡电感对地是通的

网友:
   比较麻烦

网友:
鍚珠连了吧,,,

网友C: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试试吧。

这个显卡坏的比较多,网上买的也不确定是好的,因为那个显卡拆下来是好的,所以没多大把握

网友D:
是不是显存做短路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存做短路了 ?

显存摘掉了

网友:
你测试的是哪里的阻抗 显卡的阻抗有10欧姆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焊了显卡而已,显卡和板子分别又是好的,奇了怪了

不装显卡上电试试,显卡坏的机率大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焊之前量过,没有这么低,现在显卡电感对地是通的

显卡电感阻值是通的吗,难道短路 了,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不装上电 看看什么意思

网友:
取下不短,上芯片后短路是显卡坏了,确定

网友:
是显卡坏了!

网友F:
是不是旁边的MAX874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电感阻值是通的吗,难道短路 了,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换个试试

电容断掉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旁边的MAX8743坏了?

把电感断掉,前端正常,后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