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71T掉电

楼主(2015-03-12):
SONY PCG-7171T 板号MBX-204 REV:1.1 掉电求助。显示LOGO掉电,进BIOS也掉电,有时候可以到系统启动项选择处,也掉电,总之就是显示几秒钟就掉电。有时候掉多几次电流都不上去了,只有1.72几就掉了,再开又可以显示,又掉电,搞晕了。   bios刷了。断开温控的第四脚0欧电阻,稍有效果,不过几分钟还是会掉电。···· 附图纸,  有没有谁遇到过?   SONY掉电见到就烦。

网友:
三个字:拆外设。

网友:
不安装内存,不掉电

网友:
电流跑到1.72左右掉电,可以亮机,会掉电

网友:
刷过BIOS 后,电流跑到  2.03左右掉电

网友:
有没有显卡的,干显卡

网友:
独显的主板

网友:
掉电,还真不好弄。有示波打下,各电压。。再看主板是不是 动过哪里

网友:
有短路吧  烧板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冷机启动后,掉电的时间要长一段时间

网友:
主板有电流的声音....应该是南桥

网友:
温控的问题吧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好弄。

网友:
学习了新东西

网友:
全面打阻值,屏亮掉电是短路或微短路故障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或者查查集显供电,因为在过内存后只有一个集显供电,你不过内存不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