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进水后出现耳机模式

楼主(2015-03-12):
小米4进水后出现耳机模式。不能说百分百是这边的问题。版本不一样,元件位置好像也不同。如图,是三个阻容元件中电阻短路,拆掉就okl了。

小米4显示充电不进电,可以试试拆掉或更换此电容

网友:
拆掉不装是何道理?发现很多高手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学习,拆掉就行了?

网友:
保护电路的零件直接拆掉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