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怪问题

楼主(2015-03-12):
Acer 4741G 版号JE40-CP 这个机器 遇到过两个机器都是待机0.004   拆开就好了,待机成0.015 机器之前都被修过,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有人也遇到过, 刚刚一台机器我一直以为是主板断线了, 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 散热器的下面那个绝缘纸没有贴, 下次还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可以借鉴下哈
这个机器有个休眠的那个三极管容易出问题的通病, 我基本上是直接把那个三极管去掉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另附一下这个机器的图纸 宏基4741 HM42_CP_0122 je40-cp 09920

网友:
holl元件吧

网友:
这两点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之前修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值得借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我这个待机不正常怎么修

网友:
待机电压有,但是电流表上只有0.002开关时有电压时没电压

网友(2015-04-13):
休眠的三极管在哪儿?

网友:
散热器绝缘纸,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正在修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