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M4A77T 都不识别网卡

楼主(2015-03-12):
芯片换过了,桥也焊了,不知道哪坏了。有谁知道吗

网友:
加个pci的吧

网友:
是的加外接网卡吧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不必要修,插PCI网卡或USB网卡都可以,并且又不贵,,,

网友:
看看网卡外围的元件有坏的没有

网友:
查查供电,时钟,复位,缺一不可,还有就是如果是硬网卡,旁边还有个8脚的bios,可以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