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B40 11289 14Z-5423通病开关灯闪有人修出来过吗

楼主(2015-03-12):
DMB40 11289 14Z-5423通病开关灯闪有人修出来过吗

就开关灯  慢速度的一闪一闪,以前遇到过一个没弄好  bios  EC都刷过换过,有点想休眠的那种样子。

补充内容 (2015-7-27 19:02):
现在想想有点像cpu供电通南桥那个休眠信号的问题H_DPRSTP#,这种新款的没量过。也不知道做没做。当时也没资料。

补充内容 (2015-7-27 19:03):
但是这个H_DPRSTP#信号我记得以前只会因为没有cpu电压。不会造成不加电。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啊

网友A:
先查LID休眠开关!还有EC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LID休眠开关!还有EC的条件?

lid找到了没问题。ec条件没查,没图

网友:
我也在修,没图纸啊,,,,,,,,,,,,,,,,,,

网友B(2015-04-14):
我也在修这个本本,没有思路啊。

网友:
1D05V 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修这个本本,没有思路啊。

看看1D05V 电压 正常不

网友:
我也测试一下。看是那问题吗?

网友:
我那个是开机响八声,被我们老板给修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楼主这个机器修好了啊? 我手上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机器修好了啊? 我手上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没好。你修好了吗??????修好了,告知下、。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D: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还没好

网友(2015-05-23):
我的点不亮,修好后不认自带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谁碰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还没好

修好了吗?最后?

网友E:
故障一样吗?你修出来了吗?

网友:
神舟优雅a470 i3主板

史雪松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故障一样吗?你修出来了吗?

没有完全修好,现在能用,就是电池不能行,开机要用适配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完全修好,现在能用,就是电池不能行,开机要用适配器开机。。

我问的是故障跟我的一样吗?也是开关灯一闪一闪的吗? 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G:
楼主这个开关灯一闪一闪修好了吗,我这个也是

网友(2015-07-09):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开关灯一闪一闪修好了吗,我这个也是

没有,你的修好了吗?当时没图纸。跑电路也不厉害,。最后放弃了。

网友:
除了开关闪你就不测测别的啊?都想杀通病啊?

网友:
你现在电脑什么故障,是不触发,还是不上电?还是上电不显示?这样怎么给你说呢?

网友:
开机8声  显卡 或者屏线虚

网友:
开关灯一闪一闪,,电流情况呢,,还有EC条件,查下

网友:
。。。。。。。。。。。。。。。。。。。。。。。。。我也在修

网友:
修出来没有 有哪位大师修出来没有

网友H:
楼主 赶紧加焊cpu 绝对ok

网友I:
EC问题吗。  楼主修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问题吗。  楼主修出来了没有

没修出来,最后退了。不是ec的问题。插电开关灯就闪。待机0.04 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赶紧加焊cpu 绝对ok

你修出来了?加焊的cpu好了?
插电开关灯就闪。待机0.04 不上电。故障跟我的一样吗?

网友:
很想知道啊

网友J:
是不是桥有问题,电流0.04EC应该是发出请求开机的信号了,桥没有返回信号,是不是那种CPU和桥一体的?

网友:
没有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桥有问题,电流0.04EC应该是发出请求开机的信号了,桥没有返回信号,是不是那种CPU和桥一体的?

三代的,插电就0.04 没加电。 你说的是5代的。

网友:
你也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 没修好。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