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供电正常,走码到 ad .

楼主(2015-03-12):
一块主板 NET-1711VD4N 478的,防火墙板,
主板供电正常,走码到 ad .就停下,不知该怎么修?请指教。

网友:
去掉内存,走码D3--E1,喇叭报警。

网友:
这个AD码还真不清楚!按供电,时钟,复位慢慢修吧。

网友:
有BIOS吗?刷试试看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插槽

网友:
把bios刷一下应该就能看 看这篇教程http://www.xiange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