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掉电,定时15秒掉电

楼主(2015-03-12):
刷BIOS解决了,淘宝买的,修改版的BIOS

网友:
还有定时15秒掉电的 长知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网友:
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好多宏基的bios官网的可以用

网友:
宏基e-471g定时掉电   也是bios问题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加焊南桥,一般都可以

网友:
这个BIOS就是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有大电容吗

网友:
能用的吗  我怎么刷上去不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