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本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12):
联想Z485本本开机后屏不亮就掉电了,电流到0.3左右就掉到待机状态0.01,这样本本有那些通病,该怎样维修?

网友:
是触掉吗。还是等一会掉。

网友:
查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主板上所有的电压是否全部到位了

网友:
楼猪 你修好了吗 没修好给我秀 同行180搞定

网友:
可以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