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5-03-12):
   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是开机黑屏,没有报警声,电流能上到1A左右,根据电流跳变,怀疑显卡问题,加焊显卡以后故障依旧,后来检查主板发现一个USB口已坏,USB供电5V,数据脚有接地现象,处理过以后,故障依旧,再次加焊,这次通电接上喇叭以后发现报警一长两短,过去维修显卡一般加焊就好,这次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求教

网友:
拆下来重做吧

网友:
重植一下显卡先

网友:
首先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过后才出现的报警是不是显卡加焊短路了啊,或者显卡已经坏了,dell机器的报警见得多。。。

网友:
裸版试下,内存从查下,都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把显卡重植吧

网友:
USB供电5V,数据脚有接地现象........你是怎样处理的,这好像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还是显卡这边的问题,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测测显卡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