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经常出现无SIM卡和SIM卡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5-03-12):
重新启动几次每次都是无SIM卡,求高手帮助。

网友:
刷个机 升级下系统看看 要么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这个可以通用 么

网友:
恢复出厂试下

网友:
是不是卡槽上漆掉了 造成短路识别不到卡

网友:
是不是卡贴的呀。。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换了个卡槽,拆了下机子就无缘无故好了,好像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A:
主板断线!我遇到几个都是主板断线,拆下主板就好了,装上主板就好。

网友(2015-04-14):
什么版本啊    不行直接换  现在多便宜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楼主解决了指点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断线!我遇到几个都是主板断线,拆下主板就好了,装上主板就好。

怎么折,哪个方位?

网友:
拆开测量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折,哪个方位?

主板PCB板里容易断线,这种的修不好的。修完这里,那里断。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插SIM卡接口供电 时钟复位及数据脚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