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 电流1.0不显示

楼主(2015-03-12):
第一次改造独显该集显,
接同行一台acer 4560机器
,同行说不显示,拆机,板子比较新,一修 裸板上电,电流1.0停住,不装内存电流一样,应该是内存没过,抓了一下内存的smbus没有读取内存动作,看来还没有到内存,
cpu是A6-3400M代换还是一样。查各路供电结果问题找到独显供电没出,有供电没出内存肯定过不去,
打开图纸rt8208B个条件正常,怎么会不出供电,打值000这里没有怀疑显卡短,哈哈哈,抓了一下电感后端波
电压上升到500mv时掉了,看来显卡真的短了,给同行报价,客户急着用,手上也没有这个显卡,查了一下cpu的参数集成显卡,想着在实地讲过独显改集显,还没改过,那就试一次,哈哈
说搞就搞,拆掉独显供电上管和控制芯片,把2脚和15脚连一起上电哈哈开机正常 ,第一次独显该集显成功

网友A:
15脚是  集显供电开启EN?,   8209A_EN/DEM_VGA

网友:
好多机器可以这样改

网友:
就是人为至高PG,,

网友:
没有试过,好经验

网友:
把VDD和EN直连,没试过。有人说直接拆掉电感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脚是  集显供电开启EN?,   8209A_EN/DEM_VGA

对的 这个只是有些机器可以这样

网友:
改成这样客户愿意吗?

网友:
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是个好经验

网友:
若能配合电路图进行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
2脚和15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B:
pg和VDD练一起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和VDD练一起是为什么呢

把pg强制拉高

网友(2015-06-21):
2脚15脚是干嘛的,如果附上图片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问一下你BIOS刷了没啊,是不是要换成集显bios啊

网友:
厉害啊啊啊啊啊

网友:
把en和pg相连,好办法.

网友:
换显卡啊

网友:
  你改成集显客户同意吗

网友:
两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不错 速度挺快的

网友:
人发问Fweffewrw

网友:
有图解说就更好了

网友(2015-08-02):
新手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用到了!今天一样的4560G,也是没有SMBUS,想到了楼主的帖子,直接改了,亮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9-02):
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
学习了 还没过

网友:
没事过   经验

网友:
至少先加焊一下显卡试下哦

网友:
这样也能亮??????

网友:
我都是换显卡

网友:
不错我还没这样改过呢,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顺利改集显 第一次?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啊,最近接到的都是华硕,只有点位,摸的都吐了

网友:
厉害 学习这样的改也是的 显卡成本高

网友:
对于不完游戏的客户应该可以  一般客户心理  能修亮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