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板号:DAOR23MB6D0 REV:D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疑似通病

楼主(2015-03-12):
        接修一台HP G6-1101AX 笔记本 故障描述为:用着用着突然黑了,然后开了机一直黑屏,接手后测了下发现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AMD的平台独显,这现象很像显卡问题,报价后拆机,发现显卡为
板号为:

并且发现CPU风扇背面 一颗64脚芯片 U38 有维修过痕迹,询问客户说上次好像修过显卡,先不管,拆出风扇一看,已经积了很厚一层灰尘,且发现北桥四周胶完好,无维修痕迹,清理了灰尘后,装回风扇,乘客户走开之际,轻按U38,开机测试,发现屏亮,但偶尔会花屏,至此故障范围比较明确,等客户走了后,开风枪加焊U38后,通电亮机,反复轻按北桥无花屏不显症状。

      在此多谢上次维修的前辈,让我一目了然的发现前次维修的故障点,依葫芦画瓢,我也弄一个.....。
故障点:散热不佳,U38两次脱焊

亮机图:

最后附上此机BOIS: HPg6 DAOR23MB6D0 REV.D

网友:
这板我这么看也是独显啊?图片那不是有两颗显存么?这A6的CPU集显在CPU里头吧?那个U38我这么看着像是时钟啊?求解

网友A:
216-0809024 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6-0809024 是显卡吧

额..我错了,

网友:
换我直接干显卡了,经常不细心老改不过来

网友:
楼主好心机,佩服

网友B:
这种芯片没那么容易脱焊吧,没找到真正故障点吧,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楼主,U38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C:
U38后面是不是就是显卡呀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u38是什么零件

网友D:
会不会就是显卡虚焊呢?加热这个芯片,显卡也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就是显卡虚焊呢?加热这个芯片,显卡也加热了

加热后芯片后,在显卡背面按过很多次,都没有出现其他问题,冷机测试也正常

网友:
很多引脚直连屏线接口的,好像是作LVDS信号控制转换用的

网友:
我也到过这问题             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38后面是不是就是显卡呀

U38 右下角 一个三角形底座背后就是

网友:
Hp多了这个芯片,好多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没那么容易脱焊吧,没找到真正故障点吧,最好是换一个

U38的背后就是散热器的出风口,出风口堵了很厚一层,客户拿走了,如果返修了再来更新

网友:
    这个难修啊

网友:
见过这一种的

网友:
yuy7ui67i65i65i65i

网友:
这是芯片位置的通病

网友:
感觉有点悬。

网友:
LVDS信号控制转换用

网友:
上面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回事什么加热芯片 连显卡也加热了  逗得很   。。。。请你注意看U38 是数模转换芯片我不知道真么说他对不对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地方去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就是显卡虚焊呢?加热这个芯片,显卡也加热了

修好就行,管他呢

网友:
LVDS 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