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修一片96gt,电源芯片rt9259a,1脚和8脚12v电压,2脚2.7v高电平,10脚0.8v电压,其他脚全无,是电源芯片坏了吗?是否可以用rt9259代换,两者有什么区别。
芯片

网友:
RT9259PS,RT9259PA,RT9259CPA,RT9259GS,RT9259CGS可直接代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397721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379760

网友:
打开PDF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看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