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5-03-12):
今天接一台HP 4415S AMD芯片组,电流有三次跳变到1点几A不显示,拆机直接上BGA做北桥,做完之后成功亮机,此机修复。

第二台联想 旭日150的机器,其实这么老的机器都不想修,客户执意要修,说修不好换板也要修,没办法接下来,上电同样跳变三次到1点几A不显示(集显),同样做北桥,做完之后上电电流表到0.4几A就停了,莫非是做挂了,突然想起此机有通病(CPU供电IC空焊导致无CPU供电),测了一下果然没有CPU供电,直接把ADP3205吹下来再上上去,上电直接亮机。

网友:
经验呀,以后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
联想 旭日150  通病(CPU供电IC空焊导致无CPU供电)  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 旭日150  通病(CPU供电IC空焊导致无CPU供电)  还没修到过

修不到的了,10年前的机器了。

网友:
旭日150这个没有接触过

网友:
AMD北桥的通病,修过N台都爱空虚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都是好修的机器。这钱赚的轻松

网友:
通病的笔记本,挣钱了,呵呵

网友:
刚来的小白,好不容易积几个分,下个图纸又没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