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有限,查不到,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3-12):
antec电源其中一块电路板,如下:

其中有两种如下类型,也通过541872190 的表查了下,没查到。

网友:
看着像一对一对推挽管

网友:
我看了下,肯定是的。

网友:
高端电源不好修,没有见过。应该功率不小。

网友:
500W,只是,这个东西没有风扇。

网友:
画出电路图,是4个相同且独立的电路,其中一个如下:

网友A:
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altium designer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A:
猜到了,果然是这个,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到了,果然是这个,楼主是高手啊

不敢当。

网友:
嘿嘿,居然还是找到了!

网友:
在哪查到的

网友:
说来很巧,我想,如果这个东西坏了,得买啊,便上淘宝去找,随便输入了“s43s46",然后在电子元件的第一页看到下面这个,一下就明白了。

然后再在百度上搜索”PBSS5350 pdf",找到该器件的手册了。哈哈。

网友:
有损坏的吗

网友:
目前没有检测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