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屏接口找不接的地方

楼主(2015-03-12):
图上那个 红X 标记的接口  不知道  接到那里的, 有大虾知道的 没有 ,告诉下 急用   定重谢。

网友A:
就你图片的右上角看看,有接口
干维修多久了?这都找不着

网友:
是屏的右上角

网友B:
插屏幕的LED上 在屏下部边上

网友C:
大哥  反正在屏上面撒   就是4个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图片的右上角看看,有接口
干维修多久了?这都找不着

多谢指点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屏幕的LED上 在屏下部边上

多谢指点 是的在屏  右下角边上  第一次搞LED 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反正在屏上面撒   就是4个角

就是那 个 母 座掉了  不仔细  看 真的找不到的  多谢指点了

网友:
在屏下部边上

网友:
一般都在屏左下角

网友:
找到了  那个 母座 掉了   现在也改线改好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