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100P有复位不跑吗求助

楼主(2015-03-12):
小弟手上有一块映泰GF7100P-M7主板,是775接口,NVIDIA单桥的,可触发,各大电压均正常,有复位,有时钟,就是不跑马。测PCI均正常,可PCI-E接口只有待机电压正常,复位及时钟均无。这是为什么?短接复位排针复位灯闪下灭,周期信号灯一直不亮。。。求助各位老师这大概是哪里的毛病?难道是桥的原因吗?

网友A:
查一下时钟发生器有问题吗?

网友B:
打CPU假负载,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时钟发生器有问题吗?

没有时钟芯片,应该是集成在NIDIVA的桥里面了 。 时钟信号是在PCI上面能测量到,但是PCI-E测不到

网友:
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CPU假负载,加焊桥

CPU假负载二极管档正常。

网友:
焊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