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6寸云智能终端能改装成显示器吗?

楼主(2015-03-12):
在手里有一台26寸云智能终端,客户讲是拿来播放广告的,现在想拿来当显示器用,看能不能改装。一看上面还带有一根无线网卡,看起来蛮高级的样子,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块电路板就没什么了,而且是铁壳的,开始以为很容易,谁知道一深入,才发现绝不是那么回事。首先,这个一通电,就自动进入那个播放广告的系统,根本调不了什么别的模式。原来看上面有高清接口,以为接高清可以用,谁知接了什么反应都没有。显示屏型号:T260XVN01.1V,是单8的屏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345825843.10.l2Nxu9&id=36893291491 。接通用驱动板,能点亮灯管,但是屏不显示任何信号。这个是怎么回事,有见过的高手吗?

网友:
屏线不对 换通用屏线

网友:
程序不对,要专用的吧

网友:
搞清楚屏线定义,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A:
就是这种屏线,原装的就是这种,一模一样,这种普通通用屏线是插不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屏线,原装的就是这种,一模一样,这种普通通用屏线是插不进的

30P片插的 看下逻辑板和屏线对的上吗

网友B:
找个通用板,写上相应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通用板,写上相应的程序

好像这种要专用的程序吧?不知道把原来的备份出来再刷到通用板里面行不行?

网友C:
直接改通用板吧,省事省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通用板吧,省事省力。

朋友啊,改通用板直接是白屏的啊,你还不明白我发贴的意思嘛

网友:
改通用板吧。

网友:
已经买板,到货后再试,到时再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啊,改通用板直接是白屏的啊,你还不明白我发贴的意思嘛

改通用 板不是一插了事的啊,你还要看电源端是否正确,有的是反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