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联想ideapad s500换屏业务 不会 求助高手

楼主(2015-03-12):
接到联想ideapad s500  屏压碎了 要换屏 但是本人是菜鸟 没拆过这种笔记本 求助高手  怎样把屏拆了   听说联想的屏  换了还要刷码片 是吗 谢谢  求助怎样拆这种屏

网友:
网上拆机的大把

网友(2015-06-11):
网上找个拆机图简单的很超溥屏,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2015-11-11):
百度搜索拆机图解,很简单

网友(2016-01-18):
网上搜一下吧,很多教程的。

网友A(2016-06-23):
不会拆还接着单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拆还接着单干啥

不能这么说 可以学习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说 可以学习嘛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么

我也不知道  希望他发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希望他发出来

T8603E你有这个io的资料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T8603E你有这个io的资料没有

没有 论坛也没有

网友:
恩,遇到这个io的主板不触发,条件不知道在哪个引脚

网友C(2016-09-06):
这个是带触摸的 不好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带触摸的 不好拆啊

我一般遇到触摸屏的,有胶的话用热风枪加热着再用手术刀慢慢的拆,一般可以拆好

网友(2017-02-20):
这种确实不好拆  网上找教程 自己摸索

网友:
找下网上资料对照拆,慢慢来,不能急。开始做的时候都这样下次就好了。
现在手机有好多都没拆过的,一次经验,下次就好了。 合肥哪里有换手机屏幕你是【迅维】多少期的远程学员!还记得阿林老师,经常用广东话说:你这个吊毛!!!

网友(2017-04-23):
笔记本S500的触摸屏有拆过吗,怎么拆的,搜了
网上没拆机图片

网友:
友点基础就能拆 慢慢拆 别硬拽 基本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双面胶粘的,可以吹风机边加热边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