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场效应管判断方法》高压变压器有啸叫电源指示灯反复亮灭

楼主(2015-03-12):
HSG1082  25寸修这种机器比较多,所以修好一台也就基本上会修别的了。

故障现象:灯管不亮,电源灯反复量灭(反复开机)伴有高压变压器吱吱叫

1)这种高压变压器有啸叫的多为,高压板的场效应管有问题;
2)高压板上多p+n型场效应管,多坏P管;
3)测量方法:
    测量之前先短接G极S极放电
   万用表打在蜂鸣档 红黑表笔分别接    D 极S极   -+
    红表笔接S黑表笔接D极如果有读数为N型,正常值在300-800  反向测量为无穷大;
    红表笔接D黑表笔接S极如果有读数为P型;正常值在300-800  反向测量为无穷大;
    如果都为0那是短路了,更换。
    如果都为无穷大那是开路了,更换。

4)在路测量后,可以取下来离线测量一遍 ,因为有两组场管的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判断出是哪组坏了。

写的不好希望对和我一样的菜鸟有帮助.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A:
换高压板多省事,还稳定,不过你这样就是成本低,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板多省事,还稳定,不过你这样就是成本低,也挺好的

换高压板成本10元,维修费60元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亨,我是来奏15字的.......够十五字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