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掉电

楼主(2015-03-12):
Hp dv2000上coms电池开机掉电   不上电池自动上电还可以进系统   上了电池屏幕亮一下就掉电了   bios刷过了  电池有电

网友:
查桥的rtc电路应该有突破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

网友:
很老的本子了,感觉是RTC这块了。大胆的修,TB卖的也很便宜的记得。

网友:
直接杀南桥吧

网友:
我试试  好了给大家说下

网友:
问题搞定了  是IO边上的那个电阻对地了,光驱边上的3个电阻的中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