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背光工作原理浅析1

楼主(2015-03-12):
升压电路的原理如下:开关管VT在开关脉冲信号的控制下工作在开关状态,当开关管饱和时,电感L与VT构成回路,电感中有电流流过而储存电能,电压极性为左正右负,整流二极管VD截止,这时电容C3中原储存的电能向负载放电;当VT截止时,电感上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的极性为左负右正,整流二极管VD导通,电感L、整流二极管VD与负载构成回路,输入电压Vi与电感上产生的反向电动势VL相叠加后一起向负载供电,同时向电容C3充电,当忽略二极管的压降时,即有Vo =Vi+VL,显然Vo>Vi,起到了升压的作用。

网友:
刚刚这方面不是很懂,资料还可以!有时间补充下!

网友:
LED背光为什么还要升压?12V电压不够?

网友:
恩,简单易懂,我明白了,LED灯背光的电压不需要很高,32V以上就够了,主要是要做到恒流使得每个灯珠都亮度稳定。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学习了

网友:
讲述得不错,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