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本开机风扇最高转速,系统反应非常卡

楼主(2015-03-12):
客户一台A1502 说是触摸板进水,拆开看主板没有进水痕迹  很新。 开机后进入系统风霜转速一直最高转速,系统反应整体特别卡。打开任务监视器  有一个进程占用CPU 300%  网上搜了一下大概意思是温度过高然后这个进程来占用CPU降低温度。  请问下这个是主板上的温度检测有问题了吗。  系统下温度检测都不高  只有30-40度

网友A:
温度监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监测电路的问题

请教下苹果的温控在图纸上一般是什么名字。 我没找到

网友B:
换触摸板  就是他引起的 不要用普通笔记本的思路来考虑苹果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触摸板  就是他引起的 不要用普通笔记本的思路来考虑苹果的机器。

触摸板和键盘都拔了还是这样。 已经排除外设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 也有可能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触摸板保证风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