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重启问题

楼主(2015-03-12):
联想  B460  重启问题
正常使用中  突然掉电重启。重启进入系统后有时能顶个把小时。有时一会儿就又重启。
什么问题。

刷过系统了

网友:
刷BIOS看一下吧

网友:
怎么刷,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
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
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
刷BIOS 的教程 有没。谢谢各位。

网友:
看是否有铁壳MOS管

网友A:
我遇过刷EC bios好的,但我始终感觉是供电芯片或者场管老化造成的,还好我修的那台没返修。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当然也可以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A:
联想  B460  bios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  B460  bios你试试看

谢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当然也可以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

感谢回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过刷EC bios好的,但我始终感觉是供电芯片或者场管老化造成的,还好我修的那台没返修。

感谢回复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哪个地方过热了。

网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子BIOS确实是个通病,还有就是铁壳MOS管子

网友:
3v 5v 芯片处电阻腐蚀或者,CPU供电的上管坏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先用软件检测排除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