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型号 KB3930QF 和 KB930QF可以代换,测试成功

楼主(2015-03-12):
io型号 KB3930QF 和 KB930QF可以代换,测试成功

网友A:
LZ是在哪个机子上代的?

网友:
楼主没说在什么机型上代换成功呀?

网友:
后面就没有A1 A0 B1 B0 C0什么的吗

网友(2015-04-30):
我发现在g470上不可以,原来是kb930qf a0,我换成3930不触发

网友:
有这个io的图纸吗共享一下呀,楼主

网友:
不要骗小白了,两个IO引脚完全不一样

网友(2015-05-30):
我代换都是找图纸一样的引脚英文标识

网友:
记下 了上次还纠结这个

网友:
可以代换我觉得只是个别的机器上可以,有些机器可能还是不能用

网友:
脚位定义相同、参数基本一致才能代换。

网友(2015-06-29):
我在联想G470上代换OK  完美  原版是:KB930QF A1  更换为KB3930QF A1 完美修复 470加电21AM

网友:
再次验证,KB930QF A1  是可以用KB3930QF A1 代用的,联想G470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在哪个机子上代的?

代换还分机的啊,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能代换的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