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小白首次处女帖求帮

楼主(2015-03-13):
一客户破华硕X44H,拆机后图中所指位置一点亮就非常烫,主板LED灯只有第一个亮,求相关知识。

网友:
沙发,求等回复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的去修吧  淘宝的货有的不好用

网友A:
这么菜   给你说了 你也不会

网友:
把散热片拿下来,看一看是什么芯片,测量它的供电脚是不是短路什么的?如果芯片坏了,就把它焊走再说嘛

网友:
你还是拿去专业维修那里吧     连南桥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菜   给你说了 你也不会

哥。可能是我的书面表达方式不同。。。不过怎么都好,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问题已解决,测出是一个排阻问题。排阻编号133电源接口附近的

网友:
谁有图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