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HP 6535S 触发掉电,求检修思路。。。

楼主(2015-03-13):
       开始是可以正常进系统,不过几分钟后掉电,后来换了个CPU不掉了,但是,过几十分钟后掉电。后来时间久点。但开机进系统一个小时后就又掉电了。再拨插电源头开机。就触发掉电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裸板待机发现,待机芯片主供电19V被慢慢拉低,直至没有,且无3 5 V输出。换待机芯片TPS 51120后,3 5 V正常出现。裸板开机正常测试半天后都是好的。后来就装机吧,结果装第一次开机亮机了。发现触摸板没装。就没有再烤机,直接关机。拆掉一半C壳将触摸线装了进去。再装好机器。哪知道这回一开机,又出现了触发一会儿就掉电的情况,真是郁闷死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都给老板说修好了,我晕。结果还是这样。求各位师傅给点检修思路啊,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把触摸板拔了试试

网友:
哦,我一会儿试试,估计不会是那里的问题哟

网友: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量一下供公电压的MOS管的G级正不正常

网友:
19V拉低的话,是不是保护隔离那边有问题了

网友:
量了公共点19V正常,后来我换3 5V芯片搞定,顺便在CPU上加了块散热片搞定

网友: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补充一点。还有我装的过程太忽忙可能有颗螺丝上成长的了,顶到主板了,后来把这颗归螺钉没装什么都好了。再在CPU上加块散热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