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热风枪拆焊集成芯片

楼主(2015-03-13):
利用热风枪可以有效的拆除大规模集成电路,但是唯一的缺点是有一些板子上一些贴片电阻  电容  挨着芯片特别近。拆焊时稍微操作不当就会把那些小的贴片元件吹跑如果一不留神弄丢了,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本人也有热风枪,但有时却不用他,。
方法是找一根直径0.2毫米左右的漆包线,顺着管脚的空隙窜过去,一头固定住旁边的一些电容等等上面另一头用手轻轻拽着。然后然用烙铁加热引脚一边拽一边加热,这样每一脚就会完全脱离电路板。
优点是板子不会因温度掌握不好烤糊,引起印刷铜线路与板子脱离而顺坏,干净利落,也不用担心原件被吹跑

网友:
确实是个方法,只是我一直用惯了风枪没出过错误,所以我还是选择风枪快捷(风速度我调最小)

网友:
用风枪的确会把旁边的电容电阻吹跑,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风力调下点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小心

网友:
不这方法对容易变型的主板是过很好的拆法

网友:
这种方法容易把腿脚线路板开焊

网友:
盖上锡纸就不会吹掉哪,就是多一点工序。

网友:
表示都不会用

网友:
不错的办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不难主要是温度难控制,有红外温度计最好

网友:
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我也吹过,把电阻吹掉的

网友:
把零件吹跑确实有这种事发生,我一般是在附近贴一下高温胶然后再吹,比较安全一点!要不弄掉一个就麻烦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 学习的

网友:
是个方法脚少还可以,一般锡纸大法!

网友:
串着麻烦,熟了都一样

网友:
楼主聪明,好招、妙招以后请多发帖!

网友:
这个方法太麻烦了,还是用风枪吹吧

网友:
感觉还是风枪用的习惯点把

网友:
你不是找自己麻烦吗? 拆8脚芯片.都可以..拆个IO你就知道..什么叫风枪了..

网友:
LZ高明 学习了

网友A(2015-04-12):
现在的无铅不好拆焊,尤其是新手,温度掌握不好

网友A:
内存上的芯片也可以这样拆下来?

网友:
风枪风力小一点,周围小元件找个屏蔽罩盖着

网友B:
有机会试试,办法不错哦

网友:
难道不怕把铜箔搞断,感觉有点不靠谱,还是风枪来的快呀。

网友:
有时我也是这样的,挺 好用的,执风枪用不好

网友:
风枪风力小一点,周边元件用隔热胶带贴一下,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对初学者也好啊,不然一个温度没控制好就损失大了

网友A:
表示看不懂,不过楼主倒是挺专业的

网友A:
引脚少,要拆的芯片数量不多,可以这样。 或者楼上说的锡纸,高温胶带

网友C:
四面都是脚的就比较麻烦了,但是也是一个办法,其实用风枪时用胶布把周围贴一下就好了

网友:
新手, 学习一下。

网友:
这方法好,方便没有热风枪的人使用。不过像蜈蚣虫一样多脚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下次可以試用這方法

网友:
我用一大坨焊锡整体加热

网友:
试过,感觉不是太好用

网友:
0603,0402的封装还是容易吹掉的,风量要小..

网友:
QFN封装的怎么弄?

网友:
多谢分享,回去试试!

网友(2015-05-12):
风力调小一些就是了,楼主的方法对手工要求高,弄不好把焊盘弄掉了反而麻烦了

网友:
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
请问,四面都是针脚的那种,这种方法还能用 ?

网友:
一直用风枪吹,只要手不要乱抖就没事

网友:
这个方法很不错,对没有风枪的人来说更好用

网友:
确实是个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熟能什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用劲大一点不是腿断就是焊盘坏

网友(2015-06-28):
思路的确很有新意!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2015-07-28):
用惯风枪后还是不错的,楼主这个方法对焊盘不怎么好吧

网友:
表示压力很大啊 不敢整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不错的法子学习了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还不如用锡纸加隔热网

网友:
风枪的风力调小,问题应该少了

网友:
感觉差不多吧, 手工过硬,啥都得

网友:
这样感觉有点麻烦呢,用热风枪风量调小一点小心一点就不会出现掉件等情况了

网友:
怕吹走旁边的电容电阻,可能先在他们上面涂一层焊宝~~~

网友:
风调小一点不会飞的

网友(2015-08-28):
最好是小电机里面的高强度漆包线,漆皮不容易掉,线也结实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学习一下,尝试一下。

网友A:
不会用哦,用焊枪,也容易把焊锡掉其它配件上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但是有个问题
如果力度掌握不好 容易把焊盘带下来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以后试一下应该好用

网友:
我都是用的 电热丝切的。那个电热丝很硬。很管用

网友:
小原件这个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2015-10-06):
努力学习中。新手上路多多学习

网友:
初学者,还没有热风枪

网友C: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学习一下。可以用来练练手。

网友C:
这个方法高啊。有时间试试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有点麻烦,还是多练练风枪吧

网友:
也可以在小零件上用隔热胶带粘好再吹。

网友:
這樣做有個缺點,有時加熱不完全,你一用力拉會把銅泊拉下來

网友:
我都是用風槍比較多

网友(2015-11-20):
最好的是用电热夹子或镊子,

网友:
引脚间距离大的,双排引脚的可以,四周都是引,脚的不容弄,不过确实一个方法,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