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楼主(2015-03-13):
今接修一台22寸显示器,客户说看视频时看着看着黑屏了。接手插电试机,插头有火花,表明没有烧电源,估计电源没有启动。拆机,在拆机板时不小心摸到300V电压被打了下,说明电源果断没有启动,查启动电阻正常。跳至查后级,在路查二极管,短路!果断取下二极管,但还短路,无语了。             二极管没有问题,就把到后级的一根导线断开,断开的前级好了,后级还短路,继续往后查,分两路,一路通过电感到背光电路,另一路到A616,先断开电感,电感后级没有短路了,那么另一路到A616的那一路肯定有问题了,查到A616是一个6脚的小集成块,但其他几脚没有短路的迹象,突感论坛里提到过电容引起,把到A616的两个电容中的第一个取掉,没有短路了,果断是此电容内部短路引起。

网友:
最好写带图的维修过程,哪样看着才有意思

网友:
有图纸分析下就更好了。

网友:
大哥 带个图呗

网友:
学习了 要是带图就跟好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不过提醒楼主注意安全啊

网友:
楼主怎么不带图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准确

网友:
有图更好啊,看字不太清楚

网友:
一大篇文字 看着都不爽  加上图会好点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