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屏配板的基本操作方法

楼主(2015-03-13):
维修液晶电视经常会遇到图像方面的故障,有时真的很难判断是主板,逻辑板,还是屏的问题?通常需要点屏来缩小故障范围。这里就以本人现在知道的一点皮毛向大家谈谈,不对之处希望大家指出,千万别笑话哦!

一 )  屏线
屏线分为单6,双6,单8,双8,单10,双10位。
下面以通用屏线为例来说明:一条屏线通常由电源线(一般是由多条红线并联,大多位于插头的边缘);地线(多条黑线);数据线(双绞线,+-)和时钟线(双绞线,有+-)。通过双绞线的对数(几对)也可判断他是几位。
方法:4对单6位;5对单8位;6对单10位;8对双6位;10双8;12双10

二 ) 屏型号(位于屏体铁皮上,有标签;而不是电视后盖的机型)
屏型号通常是由字母+3位数字+后缀组成的    (如:LG320WXN-SA)
我们可以将被修电视的屏型号百度一下,查其规格书,进一步了解屏供电,位数,分辨率等参数(后面点屏要用到)

三)万能驱动板(购买时最好选择带有3的功能,现在的智能机很多都是3D屏)普通万能板点不亮3D屏。
淘宝上很多,其实您只要将屏型号报给店主,店主就会给你配好屏线,写好数据。也可以向店主要该板的程序(通用板对应的程序库中会有很多的程序,点屏时需要有针对的选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只能是在该板的对应程序库中查找,而不能将另一个型号万能板的程序用到这块板上,否则死机,切记!)

四)配屏线
逻辑板供电的接口一般是在插件的两头,与保险链接,对应屏线的红色,一眼可以看出。地线与插件的铁皮爪子链接(插件引脚的头和尾即不是第一脚也不是最后一脚,而是固定铁皮爪子的接地脚)对应屏线的黑色,逻辑板接口上通常有几对平行线,每一对上面接有100欧姆的电阻,他们是时钟和数据线,对应屏线的双绞线,
配屏线时按照上面的特点,首先简单目测一下逻辑板与屏线的各个引线是否对应,其次看看是否能插上,接下来就是测量了。具体方法是:将屏线插在逻辑板上,在屏线的另一端用1欧姆档测所有的红线应该相通,所有的黑线应该相通,红黑线之间不能相通,还有就是测量双绞线的正负之间应该有100欧姆的阻值,符合上述条件则这条屏线选择正确,否则重新选择屏线。

五)具体写入数据的方法如下:
根据屏型号查规格书,得到供电参数,在万能板上选择跳线帽的位置(否则供电过高会烧屏)。再到程序库中找到与位数和分辨率对应是数据,将其复制到U盘的根目录下(注意,这里只是复制数据,千万不要连同文件夹一起复制哦),再将U盘插入通用板的USB口上电,这时面板上的指示灯会闪烁(此时绝对不能断电,否则死机)等到不再闪烁时断电取下U盘,升级完成。
上电接入信号查看效果,如果出现花屏鬼脸可以进总线调屏参。

其实点屏非常简单,难点在于手头上是否有合适的通用屏线,所以我们平时要多备一些常用的通用屏线。

另外编程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维修软件时离不了。本人先后共买了5个不同的型号,自从前年购买了RT809F后,以前立下过汗马功劳的4个编程器也都光荣的下岗了。RT809F是非常好用的一款编程器,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本人没有文采,打字又慢,花了近两个小时才写完,希望大家给予鼓励!没有写作能力的我,技术文章不敢登大雅之堂,注册几年来这是我在本论坛的第一篇技术性的分享文章,第一次发技术分享贴,本人特别认真,力求语句通顺,整个版面干净整洁,重点部分字体醒目,希望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加分鼓励本人近期将发表LED背光方面的文章。

网友:
我也是用RT809F,很好用。

网友:
809F的功能的确很强大。

网友:
内容还可以!LED背光方面的文章太需要了,希望楼主发的时候通知我一下!

网友:
谢谢你!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网友:
很复杂呀!处理不过来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搂住客气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期待你的LED背讲解!刚好这方面不是很懂!多多学习有利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