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电视LT3212逻辑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5-03-13):
接修一台长虹KT3212液晶电视,试机开关机正常,无图像,屏幕仅有几条细竖亮线,分析认为主板应该没有故障,故障在液晶屏逻辑板电路和屏线部分。
首先检查清理屏线,装机后故障依旧,之后拆开逻辑板屏蔽罩,观察逻辑板,没有发现明显损坏部位,手摸各芯片没有高温元件,用万用表检查各关键点电压,当检查到2.5V电压部位时,发现没有电压,心中大喜,故障肯定在这里,检查2.5V变换电路,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损坏,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太小了,现有维修工具根本无法更换,并且这个芯片很难买到,决定采用外置电源代换。想起自己有一块小型电源变换模块,将模块的输入与逻辑板上的5V相连,调整模块上的调节电位器,将输出电压调整到2.5V,将原来的电源管理芯片拆除,使用电源变换模块输出的2.5v,焊接完成,试机,一切正常,电源变换模块温度很低,能够长时间使用。

网友:
不换芯片,加装置,也是很好的一种维修方法。

网友:
平时多攒些坏的逻辑板当料板

网友:
是很好的维修方法。要主要安全哦。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嘛 嘿嘿 学习一下

网友:
我前天也修了个,下次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楼主专修大电视机的呀  思路很清晰 本人学习当中

网友:
楼主传张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