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长虹彩电前十几分钟出现屏上都是竖条,故障已修好
[长虹(CHANGHONG)]
长虹彩电前十几分钟出现屏上都是竖条,故障已修好

网友(2015-03-13):
长虹彩电iTV37830EX开机有明前十几分钟出现屏上都是竖条,但无字符,有声音,过十几分钟后正常,补焊过主板,逻辑板还是这样,代换维修主板还是有这种现象,代换过逻辑板还是一样,最后是屏坏了,更换就好了,屏坏还有这故障,长虹售后说这机器有这故障,就是屏问题,

网友:
补焊屏电路会不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