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CQ32 奇怪现象 高手 分析下

楼主(2015-03-13):
开机电流到1.5左右 外接 显示  内屏不显    以为屏线松动   。拆机 从新插拔 故障依旧。。测量屏接口  1脚2脚屏供电0V  应该是3.3V   难道是这里的问题吗 往前追踪 最后是显卡发出控制信号 开启的屏供电。测量发现显卡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准备今天加焊显卡。。今天早上顺便开机试一下居然亮机了  测试好几次都亮机 无语。   亮机的时候测量屏供电3.3V   显卡正常发出开机信号。。我把屏线拔了   测量显卡还是不发出开启信号。。  我现在应该是主板没有检测到屏插入所以不发出屏供电开机信号。。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是的话  哪一脚是 主板检测信号  。。接口图再下面

已装机  在测试  。测试2天 看看 咋样

补充内容 (2015-3-14 18:39):
谢谢大家 参与    最后还是加焊显卡     测试1天了 应该没事了

网友:
查查LCMVCC_EN控制脚

网友:
LID_SW#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下就可以,不然会返修的。这个笔记本通常都是坏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检测到屏,都查查

网友:
如果是真的显卡检测不到本子的屏的话 你得检查一下4   5两只数据脚有波形的读屏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脚 和显卡BIOS交换信息 检测有没有屏的  但是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冷机启动显示正常 热机的时候虚焊了 就不正常了 看看是不是

网友:
望楼主修好后分享下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