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通病无独显和集显供电 电流0.4无DGPU_PWR_EN

楼主(2015-03-13):
机型:DELL N4110
板号:DAV02AMB8F1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为0.4,独显和集显无供电,其他供电都已经产生.这就是一个通病
论坛上遇到很多人都这个问题 。
查U25 SYSPWROK 正常。独立显卡无电压,DGPU_PWR_EN开启信号南桥不使能。
强行给DGPU_PWR_EN一个电压,上电0.6左右。独显电压可以输出。不跑马

控制信号来至MCP
更换新的桥,刷BIOS  拆PQ13 都不能正常修复。

翻论坛,有换南桥好的,有换CPU 供电IC 好的,还有是U25芯片翘起的。更多的还是修不好的。
今天我遇到了,换了个CPU 好了。 CPU 造成无独显供电的。
DGPU_PWR_EN和集显一样,也是需要跑马以后才会正常发出的。

也许以前也有人修到了。今天发一次,给大家加深印象!下次就不用先动桥,先查查CPU 简单的。

网友:
楼主功夫好深啊,学习了,给力!!!!!

网友:
这个不像是通病吧

网友:
强行供电时序不对的嘛!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是通病

网友:
楼主的分析让人恍然大悟!十分感谢奉献宝贵经验,赞一个!下次遇到就不用走很多弯路了!思路确实很清晰!

网友:
我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第一次听到,楼主修到几台了。

网友:
路过,加深印象

网友:
cpu集成的东西越来越多,故障现象也很复杂了

网友:
说到这个,以前遇到一个宏基,3代I5,集成在主板上的,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我就怀疑是CPU的问题

网友:
现在二代 三代 CPU 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哪是通病啊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吗,楼主技术好会修的都算是通病吧

网友:
因为很多人都遇到这个显卡供电不出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通病
但是不一定是CPU坏。

网友A:
这个机器的U25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U25就是通病?

是的 U25 很容易歪

网友:
今天刚遇到U25虚焊导致的

网友:
木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