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有时死机

楼主(2015-03-13):
此机弄来时,不能开机,机主说玩着时停机,做系统后正常,回去后又不能开机,做系统时,启动PE,起动在下面画面时不动,换内存,硬盘。电源。也是如此,请高人分析。

网友A:
CPU换个看看,如果还不行就压一下南桥

网友:
CD-ROM 启动看看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个看看,如果还不行就压一下南桥

用光驱能做进去,有时能过WINDOWS,过后就是黑屏。再也没啥了。

网友:
用光驱能做进去,有时能过WINDOWS,过后就是黑屏。再也没啥了。

网友:
多数是南桥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解决了吗  分享下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换主板试试吧

网友:
我这边一块是可以用U盘做的进去系统,但是几乎每次到WINDOWS界面就卡住不动,偶尔可以进入桌面,实在查不出来换主板了!

网友(2015-05-27):
我这边有块一样的,估计是通病,有谁修好过啊,分享下,我给你加分

网友:
查查硬盘有坏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