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A330(S19A330BW)屏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3-13):
三星SA330(S19A330BW)屏坏,求高手指点。听说是屏LTM190BT07上的电路板上的一个MOS管坏了,但不知道是哪一个?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测试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屏  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吧!

网友:
我知道是屏坏了,这不是要修屏吗。求高手指点是屏上的哪个件坏了。

网友:
人为原因损坏,无治啦。。。。。。。

网友:
摔的吧  屏摔坏了

网友:
没摔,没修过

网友A:
bt07屏.通病.屏坏了.屏上面的cof坏了.要用设备更换的.

网友:
COF是什么呀?

网友:
这台显示器也不是一直这样花屏,有时候用一下午也没问题,但第二天再开就又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t07屏.通病.屏坏了.屏上面的cof坏了.要用设备更换的.

请问:cof 是什么?

网友:
屏坏啦  别修啦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

网友:
这是MOS管的事?应该是屏挂了吧!

网友:
屏坏 没必要修了 换屏太贵

网友:
放弃吧 测机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of 是什么?

排线上面的芯片

网友:
手上有一个相同问题的 求解放

网友:
这屏基本可以放弃了

网友:
可以压一下软排线 不解决问题 就是软排线上的桥接芯片挂了。

网友:
排线坏了, 报废算了

网友:
屏坏了,没法修复了,你说的MOS管是集成在屏内部的,无法更换。

网友:
经判断 已挂, 不是十分专业修屏  是 搞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