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s死机问题

楼主(2015-03-13):
x230s机器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在开机有时就无法开了,静放电后才能正常开机。不过问题依旧。求什么问题

网友:
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不是的,用的固态试的机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A:
怎么会是显卡问题呢 再开机的电流跑到多少  不行先刷下bios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是显卡问题呢 再开机的电流跑到多少  不行先刷下bios

能开机的话都正常,就是没头绪,还没敢刷bios啊

网友B:
还没,没头绪啊,没干刷

网友:
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能讲讲原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没头绪啊,没干刷

注意备份BIOS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