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换一个场效应管,

楼主(2015-03-13):
情况是这样的,在板测量阻值不正常,电压全无,拆下换新。开机发现,开机 保护,测试管子阻值D到S500多,S到D470多,再次拆下,测试MOS管焊盘,发现焊盘D到S500多,S到D470多,这是什么情况啊。去测试料板焊盘都是直通,也就是没有阻值。求大师指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MOS管是正常的。

网友A:
不是你这个管子的问题,其它元件问题。

网友:
老师,我可以按照上电保护修吗,求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这个管子的问题,其它元件问题。

在?我这个 ex58-ud5 主板能否帮我修啊?大侠啊。

网友:
换上新管子,上电保护

网友:
主板MOS管的焊盘。为什么有阻值,料板上的就是直通啊?

网友:
说说是什么故障

网友:
拆下cpu测阻值

网友:
管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