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出0.85V电压

楼主(2015-03-13):
接到一台联想Z470,拿来时是掉电,板子是广达的,所以测了一下HWPG,发现3.3V闪一下没了,测各电感,发现0.85V没有电压出来,于是我把o.85V的供电芯片PG断掉,上电不掉了,电流在0.177A,没有0.85V出来,CPU电压当然也不会有,换了几个芯片还是不行,发现1.05V的芯片也是8117,于是吹过来试试,还是不行,把上管吹掉测上管G级,上电时示波器有闪一下波,死活就是不出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BIOS也刷过
供电都有,开启也有3.3V

补充内容 (2015-3-21 14:52):
解决了,芯片上下管和滤波电容全换,刷BIOS,突然好了,呵呵呵

网友A:
把输出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这故障不好修 上次我那台就这样的 没搞定

网友:
这故障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电容换掉试试

我把上管吹掉了,G级没有持续波形啊

网友:
换了管子也不行吗

网友:
你把上下管一起换掉啊

网友:
换过了,都不行,CPU也换过

网友:
0.85是集显供电吗

网友:
是铁管那个么

网友B:
芯片供电电压正常? 有开机时序没有

网友C: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D:
按照时序来,是先出CPU供电后,再出显卡供电吧,还有的是跑马之后,再出显卡供电吧

网友:
0.85v是什么电压

网友E:
0.85V 是集显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0.85V 是集显电压吧

0.85V是CPU供电

网友:
0。85是CPU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时序来,是先出CPU供电后,再出显卡供电吧,还有的是跑马之后,再出显卡供电吧

o.85V不是显卡供电,是给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后级没短路,上管G级都没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供电电压正常? 有开机时序没有

供电开启都有,时序没有,应该是先出来0.85,才有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