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50V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5-03-13):
板号 X450CC  2.3   CPU供电电感3欧姆,是不是短路,有的兄弟说一下。因为新机器修的不多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新机没修道过,碰到还真是几首啊,祝楼主好运

网友:
这机子进了飘柔,烦死

网友:
没人修过吗

网友:
CPU 阻值 一般都比较低 不定是短路

网友:
如果不是板载的CPU 的话 可把CPU 取下后再测量

网友:
楼上说的这款机器 没有测过

网友:
对啊,拆下cpu测测吧 一般cpu阻值没有那么低

网友A: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这个板子没有图纸,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板子修到过好多个了,阻值正常,你说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cpu供电很有可能不短路,,,公共点短路烧机大法啊

网友:
楼主你是装了CPU量的还是拆了CPU量的,装上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这个板子没有图纸,现在是什么问题?

烧公共点CPU温温的,现在拆下cpu公共点还是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修到过好多个了,阻值正常,你说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帮你分析分析

刚开始是35v主供电电阻坏了,我直接短接,然后待机短路,电流一直跳变。现在5v电感阻值45Ω,公共点43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是35v主供电电阻坏了,我直接短接,然后待机短路,电流一直跳变。现在5v电感阻值45Ω,公共点43Ω

先修公共点

网友:
知道,已经放一边了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进飘柔的没修过。进奶的就修过。

网友:
正常的,我修过很多次了,公共点短路直接烧公共点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修本,一块LA-3262P的通电就电流上到0.36,CPU供电的场管,电感发烫

网友:
不一定短路,,,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吧 呵呵 板载CPU一般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