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无供电 apw 7068 高手进来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5-03-13):
前几天收来的   华硕 gtx 560 ti      当时也没看     回来拆下散热器一看     这不是 9600 gt 吗  ?

g94 -358-b1   核心     8颗显存      找出了  之前的 9600  gt   果然是改版     走线几乎完全相同

现在问题是 显存  无供电    换过apw 7068    仍无供电

apw7068  1 脚   11.4 v    2脚   3.1v     8脚    12v     9脚  0.8      其他均无电压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

vin1   有 12v  输入

vin2   却没有电压   也没有找到 哪里来的     会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A:
追查6脚FBL线路。。。或者拆掉那个MOS管。

网友:
2脚电压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查6脚FBL线路。。。或者拆掉那个MOS管。

昨晚查了一下 Q4 输入级  3.3v  好像跟VOUT1  是相连的      这里的3.3或1.5 电压   根本就无     看其他板子   这个地方好像有1117转换过来的电压     晚上回去好好找找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亲  我把Q3 拆掉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看图纸 也就是Q3  一直都处于关闭状态 ??

网友B:
先修出VIN2  3.3V  如果想用5v飞线过来也可以试试看显存供电有了没,

网友C:
2脚对地短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出VIN2  3.3V  如果想用5v飞线过来也可以试试看显存供电有了没,

谢谢朋友  主要是昨晚也没仔细看   今天晚上回去再好好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脚对地短接看看。

可以直接短接吗 ?

网友E:
不会是显存短路保护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月饼老师亲自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短接吗 ?

没看到2脚的场管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显存短路保护了

这个已经测试过了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