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S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5-03-13):
一台华硕Z37S不加电,Intel芯片组,G86-603显卡
来的时候待机0.02不加电,和客户说下情况,报完价就开始修了,寻思华硕很多拔掉电池,再开机就OK了,让客户回家明天拿,客户说要等,那就拆机吧。
  拆出主板,接电源果然自动开机了,心想这个钱挣得容易,就故弄玄虚的在客户面前“动烙铁动风枪”的,在客户面前忙活了半天,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装机吧,结果装起来还是一样待机0.02不加电,这下碉堡了,弱爆了。
  再拆机,发现待机0.02的时候没有待机3v 5v,待机0.12的时候有待机,能正常开机,待机0.12待机明显偏高了,摸主板发现5V待机电感微热,先不管这个反正开机一切正常。当没有待机的时候发现待机芯片TPS51020 3V 5V EN信号没有,待机0.12有待机的时候这个信号时3.2V,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找图纸发现时EC发出的,量测EC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测时钟(铁壳两个腿的那种黄色),发现没有时钟波形,重新插电发现能开机的时候这个晶振也是没有波形的,难道是EC坏了?
  飞线给tps51020一个3V 5V开启也是,虽然待机常有了,但是还是不触发,换EC太麻烦,这个晶振虽然量不到波形有时也能正常开机显示,先更换晶振再说吧,找了一块料板上的南桥的晶振换上,再次量测,发现有波形了!  开机一切正常了,反复试了很多次都OK了
  干了四年维修了,这是为数不多的晶振损坏

网友:
厉害,学习了,有时候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晶振坏确实少呀!!

网友:
还没修到过晶症坏的

网友:
难查。。很少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晶振坏了出现这种情况少见啊,多谢分享,以后遇到了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
待机0.12是怎么回事?

网友:
菜鸟   过来学习下

网友:
修到过两次问题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晶振坏的还真是不多,如果怀疑的时候有时候手上去莫下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个很容易忽略还是被楼主修好